450sport的Radius連桿能用到450GF上吗?

楼主(2009-08-29):
450GF的Radius連桿容易坏,450 sport新出的Radius連桿能装上吗?

网友:
好像不行,另外,我简单对比,感觉有区别。

网友:
最好换用PRO的SF臂,希拉-贝尔比不同

网友:
不能通用

楼主:
谢谢各位。加垫片也不行吗?偏转的距离一样吗?我手上没有,对比不了。

网友A:
楼上理论家很多,俺已经装上在飞,用是没有问题的,手感略有不同

Radius摇臂比原先加长了,安装和使用都没有问题,如果要手感好的话,建议把十字盘,SF摇臂,平衡杆固定座都要换掉,中联+大桨夹+相位器可以不换

网友:
 LS实干家,俺收到信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理论家很多,俺已经装上在飞,用是没有问题的,手感略有不同

Radius摇臂比原先加长了,安装和使用都没有问题,如果要手感好的话,建议把十字盘,SF摇臂,平衡杆固定座都要换掉,中联+大桨夹+相位器 ...

谢谢千红GG,有空自己装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理论家很多,俺已经装上在飞,用是没有问题的,手感略有不同

Radius摇臂比原先加长了,安装和使用都没有问题,如果要手感好的话,建议把十字盘,SF摇臂,平衡杆固定座都要换掉,中联+大桨夹+相位器 ...

呵呵,向实干家学习。

楼主:
昨天找了一下,亚托新出的的Radius連桿只含塑料臂。要装在se上的话还要有1.5x4x2.5轴承,中间的连接钢销,和两边的小螺丝。中间的连接钢销好像没有单卖。没弄上。

网友:
呵呵,记得要整个剪型臂一起买,也没贵几块钱

网友:
一点亲身体会仅供参考.

PRO的剪形摇臂组是可以用在SE上的.不需要换相位器.光换RADIUS遥臂不行,必须连同剪形臂一同更换.因为PRO的RADIUS无法安装在SE的剪形臂上.换了后因为PRO的剪形臂相比SE的更长希拉比率增大.飞机会灵活一些.个人换后感觉不太好.飞机飞起来很不协调和舒服.更换后好处是定位更精准.还有一点是PRO的RADIUS摇臂更高,会占据更多的主轴十字盘行程以至于总螺距会变小.

楼主(2009-09-28):
那sport 的sf臂宽度与gf的一样吗?新的臂装上合适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sport 的sf臂宽度与gf的一样吗?新的臂装上合适吗?

SPORTS和SE两条剪形臂之间的宽度一样。

网友C:
我买了V3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V3的

赶紧测试啊!!!

网友:
不通用 我试过了

网友:
PRO的可以用在GF上面

网友(2010-08-13):
引用 网友B:

SPORTS和SE两条剪形臂之间的宽度一样。

什么意思? 就是 Sport 和 SE 的完全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