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212 KV1400和380电机的功率大小

楼主(2009-08-29):
玩具船948是2个380电机.手里有2个2212 KV1400.请问在相同电压下.2212的输出功率比380电机大吗?想改成2212无刷加舵机.    不知道会不会比380块1些...

网友:
那只是效率高啊!那功率呢?

等待回答

网友:
2212功率 大些

网友:
  楼上几位,,都—— ,,对的!!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改了无刷

现在头疼的是2个电调电机转速一制性的问题。。

网友:
用一样的电调,同时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已经改了无刷

现在头疼的是2个电调电机转速一制性的问题。。

你这个问题,就需要自己动手制作:带互锁功能的电调。。。
或者,寻找带转速标定功能的电调————例如:
1.1mS————对应——启动300转、分钟。
1.2mS————对应——初速1200转、分钟。
1.3mS————对应——?速2400转、分钟。
1.4mS————对应——??4800
1.5mS————XXXXXXXX,,X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