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奥迪雷速登1:28玩具车能否使用锂电?

楼主(2009-08-30):
原配2节5号电池,我如果使用手机锂电4.2V的话会不会电压过高呢?
感谢。。。。。。。。。。

楼主:
加一个IN4007二极管的话应该可以用吧?电压加高速度会快些么?另外请教一下各位这种车有没有办法改成我天地飞8通的接收机?多谢各位。。。。

网友:
额你会改吗还有就是 你那车好像就80多吧。还有就是(这种车有没有办法改成我天地飞8通的接收机)什么意思?

网友:
有那精力 不如买个蚊车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买个恒龙平跑,能否把它原来的3通道接收换成我天地飞的9通接收?需要改装么?感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比如我买个恒龙平跑,能否把它原来的3通道接收换成我天地飞的9通接收?需要改装么?感谢各位。。

可以直接用,不用改.

网友:
同意LS,问题不大;不过要防止锂电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