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反机航拍如何按快门?

楼主(2009-08-30):
如题,最近打算进军航拍照片,不知道在不开膛改装单反的前提下,有什么好办法按快门?

网友:
用一个舵机就OK了

网友:
研究下快门线,看能不能改成由通道控制

网友:
可以装快门线的在快门线上加一个舵机,设定大小行程量,没有快门线的只能装相机快门上了。再说一下,最好不用单反。

网友:
找找
有专用的 电子快门线
可以设定间隔时间 一直不停的在天上拍摄
重量很轻,适合绑在飞机上
也可以搞 无线遥控的
不过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
飞机的接收....

网友:
有快门遥控的,根据的单反型号,一般都能配来,要那种接收和发射分开的,遥控距离远些,稳定性高

楼主:
查了半天,发现我的E500是少数没有电子快门接口的单反之一

网友A:
e500没有快门线吧,好像没有 孔,告诉你个方法,我另开贴,舵机改快门线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e500没有快门线吧,好像没有 孔,告诉你个方法,我另开贴,舵机改快门线的方法

万分期待!
E500确实没快门线孔

网友:
你这个就直接用舵机按快门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e500没有快门线吧,好像没有 孔,告诉你个方法,我另开贴,舵机改快门线的方法

期待,十分期待。

网友(2010-02-23):
单反有快门遥控器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是红外遥控,国外有人搞了电路,单片机+LED,然后就能自由控制的。

网友:
快门线在加一个5V继电器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