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用了含硝基甲WAN的燃油之后怎么就不行了呢?

楼主(2009-08-30):
问这个小白问题,望大家指教下。
总也在听人说原本用酥油的
发动机
,如果改用含有硝基甲烷的成品油一段时间之后,再用回素油,性能就会大大降低,甚至连原本用素油时应该有的性能都达不到了,不知道这样的说法是否属实?
如果属实,实在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了,发动机是金属结构的,用了硝基甲烷又不会改变内部什么东西,怎么用回素油了性能就会降低呢?

网友A:
硝基像吸毒,呵呵 一当用上就戒不掉了!

网友:
个人认为不会,仅当流传罢了。不过不排除用含有硝基甲烷的成品油使用不当造成发动机受损后,适好用回素油,而导致性能下降。
在调整使用适当时,加入硝基甲烷的燃油一般要比素油暴力,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再用回素油,动力当然会比之前用加入硝基甲烷的燃油时有所下降,人的感觉相比之下也就比之前动力肉了。
另一方面,用硝基油时,油针需要调整,再换回素油时,油针忙记调整回来,发动机没工作在最佳状态,也会有动力比以前用素油时有所下降的情况发生。

网友B:
其实只是个传说而已,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加了硝基后发动机稳定得多,力量也要大些,对于高品质的发动机来说换回素油再细调下油针应该也可以正常使用,不过最大功率小些罢了.我自己几年前用过一台三叶库存的发动机,用素油怎么调都调不出来,后来加了点硝基,就象换了台机器一样,对于这类型工艺差的机器来说也许硝基就象毒P,一旦吃上就戒不掉了.另外,硝基不仅仅是增加功率,它还可以散热,所以,好发动机还是用点好的成品油吧,别为了省点油钱把发动机玩报废了

网友C:
用了加硝基的油,发动机转速、功率都有提高,相应磨损也大,加速老化,到老了你再让它吃素,还干小伙似的,不可能。

网友D:
我的发动机目前状态非常好 给它吃硝基油他也能稳定运行 动力更暴力 给他再吃回素油 还是一样的能稳定 只是不太暴力而已 我的油完全靠自配!很好用的!

网友E:
恩。。。。这个这样解释。。。。比如我一次干30分钟,你给我连着吃两个月牛肉我一次干一小时,然后你不给我吃了,我一次干30分钟,然后你说。。。。我咋不行了。。。。。

网友B:
给你吃颗伟哥,哇噻,你一次就可以干两个小时,还带正飞倒飞单飞双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