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 T-REX 450 Sport

楼主(2009-08-30):
新买的  T-REX 450 Sport
    发现个问题,厂家的说明书里 斜盘 舵机臂垂直安装好后  和十字盘 的求头的连杆之间不垂直 连杆是倾斜的 大家都知道安装连杆最好是垂直的 为什么厂家的图纸不是了 这样的安装和前段时间410M 出问题有联系没 请大家指教

网友:
没问题的410的舵机臂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
你换个牌子没准就直了(FUTABA的舵机臂可以自己加工)
ALIGN的舵机是不直的

网友:
LZ在中立点不垂直,但是最高点和最低点的时候就是垂直了,摇臂是圆周运动的,任何一个品牌舵机都不可能所有点垂直的,会有变化,就看LZ怎么取舍了,是中立点垂直还是最高最低点垂直,无论什么牌子的舵机摇臂都可以自己转孔来迎合自己的需要

楼主:
是这样 但从力学上 那个点好了?

网友:
都是可以飞就行了,怕什么,你技术真的能感觉出差别吗?

网友:
可以换第二个,不过其实,3个都一样斜,就没问题了,就怕斜的不一样,呵呵

楼主:
  就是就是 想多更麻烦

网友:
设计缺.陷~

网友:
这种设计是正确,之前讨论过n次
pitch 0度是舵机负载最轻松角度,连杆设计倾斜角是标准,当pitch顶到最大角度,此时连杆支点角度与十字盘形成较直角角度,相对提升负载承受

网友A:
缺.陷就是缺.陷
在中立点如果舵机的摇臂与连杆不成90°的话就会造成两边的行程有误差,偏离90°越大行程误差就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陷就是缺.陷
在中立点如果舵机的摇臂与连杆不成90°的话就会造成两边的行程有误差,偏离90°越大行程误差就越大~

第一次听说这个是**,如果按照你的这个观点,不是飞机的设计**了,而是舵机本身的产品问题了,任何舵机中立点到两边行程都应该行程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的话只能说是舵机的品质问题了,何况遥控器行程设定,中立点调整选项干什么用呢,就是用来修正各个点的值,来保持CCPM系统3个舵机的一致性

网友A:
理解不了的看图,看图还理解不了的建议先学好物理基础和几何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解不了的看图,看图还理解不了的建议先学好物理基础和几何基础~

http://www3.levelup.cn/bbsimg/upload/2009/08/30/5/126138692127 ...

暈~這画啥!不懂原理就不要乱画,看了让人笑掉牙
结构力学也能扯上物理基础!.....佩服!

网友:
这么简单的图都看不出个所以然~
不懂几何原理的物理盲也来谈什么结构力学真是笑死人了~

网友B:
幼儿图鸦阿,图都不会画还啥物理,严重怀疑你小学有没有毕业
你的图我当然懂 但与实机连杆运动摸不着边,真是差天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幼儿图鸦阿,图都不会画还啥物理,严重怀疑你小学有没有毕业
你的图我当然懂 但与实机连杆运动摸不着边,真是差天差地

恩 认为不对的,你也整张图或者数据上来多有说服力, 总是空口说白话. 你怎么说他不对啊,你说是吧

网友:
这个图应该稍能说明问题,摇臂和连杆长度比列画的不对,实际长度下会看的更明显,图上能看红色的方案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