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我的EP100和200

楼主(2009-08-30):
话不多说啦。。看图就是了

调整大小

先来个全图

先来个全图

调整大小

再来看看100

再来看看100

调整大小

十字盘

十字盘

楼主:
再接着来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大桨夹

大桨夹

楼主:
继续来尾巴

全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再来看看我的200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还有。。。大家耐心点看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最后来个合照!

调整大小

楼主:
哦。。还有我的EP100新配了个机身呢

调整大小

网友:
真漂亮。问下EP200能放下GY401么?

网友:
能放的下

网友:
我靠两个520

网友:
很漂亮,身价不菲呀

楼主:
陀机不是很好的。。不过我新手。。。慢慢练,

还有100的布线真的很难。。。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用520也没办法,其它的很难放。。

楼主:
还有100的电池位置不知道用什么固定好。。。

网友:
很漂亮
BODY FRAME很像LOGO

网友:
520最好再往里挪一点,那个位置太软,震颤厉害

网友:
正想401換520,合身D鎖死D,不過要改短接線先太長了,也增加重量.

楼主:
我的520的连接线全部自己做短的,长度刚刚好。然后2台机的陀机线也全部剪掉,自己做的头,线长度和接收机的位置刚好,一点都不用捆绑

网友:
EP200用2S锂电好还是3S的好呢?我有2块以前固定翼用的3S 740mAH 20C的能用么?

网友A:
2块3S的电池正好改成3块2S的电池呀

网友B(2010-01-09):
100好飞吗??

网友C:
这么一看,貌似100比200也没小多少啊,幸亏没一激动再收个100,哈哈

网友D:
100 不上无副翼系统 能飞吗??

网友E:
200的电调离陀螺仪那么近不会有干扰吗?

网友F(2010-03-10):
同问 100好飞吗?没有副翼 控制的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