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抬头和竖直时候熄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8-30):
我飞的是GMS40发动机,上次最后一个起落时,撞了一下墙。从外观上看没多大的问题。昨天那去调试的时候,平放着,全风门怠速都正常。但全风门抬头和竖直的时候飞机就会熄火,感觉是油接不上,主油针开的很大很富油都要熄火。感觉竖直的时候,油压不到发动机中,造成接不上油熄火。请教这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不懂,帮顶,等高人来帮你

网友:
是不是油管裂了,出油管,冲压管,进油,还有重锤的油管都看看,等待高人。。。。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还有就是主副油针,一定要细调,主油针拧下来看是否有异物,油管是否有异物

网友:
呵呵,和二战时小日本的零式一个毛病吧,急速朝一面爬高时油针原因,化油器会断油。这个特点被老美发现后零式的优势就没了,还是查查油路吧

网友:
看下是不是发动机缸盖或者另外某处的螺钉松动了,造成缸内压力不足导致发动机熄火。

楼主:
正解是上次飞行由于撞击把油箱里的重锤碰到前面,并卡住了,不能回到箱底。

造成抬头不能供油。后来我打开油箱看果然如此。感谢5irc的模友DMY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造成抬头不能供油。后来我打开油箱看果然如此。感谢5irc的模友DMY指点!

楼主谢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