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sport 尾巴漂移问题

楼主(2009-08-30):
新的亚拓450sport套装(GP750+DS420),悬停的时候发现,尾巴有左漂现象。之前看过很多关于sport的帖子,说尾管有锁不紧的现象。我今天注意看我的尾管,也是那样,飞一会儿就会松。请问,尾巴左漂是不是尾管松动造成的?

网友A:
不是尾管松动造成!漂和尾管不正没有多大关系,夹不稳绕一两圈胶布就可以了,很简单!大齿轮组看看有没有转动不顺畅,不顺畅就影响皮带的转速不均衡,就会一点一点的微微漂左,还有尾桨尽量中立点时为零度!以上排除的话还微微漂左的话,慢慢调高感度!DSX7控!70感度有点微微左,调到76绝对锁得很直,皮带千万别松,太紧电机会很烫,这个得看自己的手感调,再看看皮带有没有磨损,磨到有个别齿都差不多没有也漂!

网友B(2009-09-30):
我是调节尾舵机的位置来修正偏移问题的

网友C:
中立点时尾桨0度,螺距与油门配合好了,陀螺仪感度调好了不会飘的,很多是因为中立点没有设置好才飘的

网友D:
看来明天调sports的时候要慢慢调~

网友E:
我调的是0度,但是飞起来为什么会有点往右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