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怎么像范伟

楼主(2009-08-30):
我的是YT450,转起来后只有一边大奖出现双桨,幅度不大,但是只有左侧能看出双桨。要是螺距的问题,应该是2侧都双桨吧。搞不懂了,各位高手指教下吧,谢谢了

网友A:
SF:loveliness: 检查主轴 横轴 中联是否完好

网友B:
检测左右两边的拉杆长度是否一致,最好在各个油门测下螺距,浆做了动静平衡后,这样基本上可以消除双浆!

楼主:
就只有一侧啊,要是拉杆长度或者螺距问题,应该是2侧都有双桨啊

网友C:
和范伟有干系吗????

网友D:
看看个部位的螺丝有没有转紧

网友E:
没事走2步看看

网友F:
应该是旋翼头哪里的螺丝松了!

网友G:
应该是主轴歪了吧?

网友H:
我一般是把机机牢固定在桌子上,开足油门看双桨,不能容忍一点点双桨!

网友I:
估计是螺丝松了

网友J:
原帖由
zxf105
于 2009-8-30 17:12 发表
和范伟有干系吗????
呵呵,范伟跟赵本山表演《卖拐》里变瘸的时候,两腿一高一低,走路的那姿,多像楼主的450主旋翼头啊!
楼主幽默,笑得我差点翻倒。

网友K:
一下就忽悠瘸了

网友L:
这个要自己慢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