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炸。。。

楼主(2009-08-30):
今天上天两次,都炸下来了。。。。尾撑断了,副翼弯了,大桨烂了。。。

网友:
损失不大啊 尾撑换成那种耐炸的不镂空的吧 副翼杆敲敲估计还能继续服役 炸完一定要仔细检查其它各个组件

网友:
嘿嘿,尾翼和我断得一模一样。不过我是分两次炸断的。第一次比较冤枉——上树,然后从树上够下来的时候没有接住,尾巴着地,尾翼断了一半。第二次贴地倒退错舵,彻底炸飞。

我后来换了飞越的钛合金尾翼,貌似比较结实。实际效果有待检验。

网友:

首炸小问题啊,继续

网友:
炸机路漫漫~

网友:
还好是木桨~~~~

网友:
我 炸到现在都是主旋翼炸坏了 屁库还没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