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AP06 这个发动机好用吗?

楼主(2009-08-30):
三叶AP06 这个发动机好用吗?  刚在其他论坛看到的好小啊,才55克,三叶AP06

工作容积:0.99cc
重量:55g
输出轴功率:0.2/18,000(kw/r.p.m)
实用转速:5,000-25,000(r.p.m)
用6*4-7*4螺旋桨

网友:
6級發動機太小了,個人認為9級的比較好,找架泡沫機改一下就能上天!

楼主:
200W左右的功率,7寸浆,不知道推力有多少,估计500-600克左右吧,

楼主:
是不是还要买一大堆配件呢,比如点火器啊,热火头啊,甲醇燃料,好像还却少空气滤清器。。。。。。貌似还需要很多配件

网友:
没玩过油的就不要搞这么小的。15级以下的机器都不是太好调

楼主:
哈哈,太感谢楼上提醒,差点就想买这个小JJ了,才210块钱

网友:
小机器不好调整,空中爱熄火,动力还不如电机,同时重量大于电机,用在小型固定翼上面熄火后因为自重的原因迫降,飞机生存机会小,如果要玩油机建议还是玩40级以上,只是建议哦......................

网友:
 貌似楼上都是没有玩过这个机器的。
1:这个发动机需要使用含硝基甲烷较多的燃料。
2:需要对排气和机匣的链接处密封一下,这样不容易漏气,增压比较好。
3: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电机作为起动机,启动,这个机器手波非常困难,经常只听到爆燃一声就不再继续运转,需要较高转速的起动机。
4:这个发动机的做工在国内算很好的,。好像是5扫气道,高速中速可以,就是低速别指望稳定了。可以飞那种超小的泡沫塞斯纳。

网友:
小机器可爱

网友:
我有一个,很难调试,不建议买,拉力顶多500克,而且火头不是标准火头,烧了不好配.

网友:
喜欢买一个放在橱柜里欣赏,用它装机如同以上说的就不如用电了。

网友:
咋一看像co2;那种

网友:
好精致

我现在手里还有个压燃的呢,
现在估计没法玩了

网友:
看来不能买这个小JJ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太感谢楼上提醒,差点就想买这个小JJ了,才210块钱

210可以淘到46了的

网友:
我用过Ap9飞泡沫机 KT机也好爽啊

用直升机的付油箱一次飞7~8分钟像个蚊子一样飞来飞去超爽 成本也低

网友:
感觉当玩具拿着玩不错。小发动机寿命肯定比大的要短些。
另外我觉得200w输出功率这个,有点虚,怕是到不了。

网友:
燃料成本低 哈哈

网友:
你那这个飞什么?
这个发动机好象只有56克吧。。
拉力还不如2208-2212的拉力。。
寿命听说不怎么样。
还不好调。。
最郁闷的就是没风门,就是不能改变转速大小。。但是可以自己DIY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