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无刷电机的混控...

楼主(2009-08-30):
花了2小时,把948改成了双2212加双XXD30A无刷动力....现在犹豫是用混控转向还是用舵转向.....
混控应该更简单些..左转就左电机停.右转就右电机停.
请教高手...这种方式能否用天地飞6A的3.6通道混控实现???
淘宝上25块一个的混控能否实现??

网友:
去找FX没一个双车混控器,挺好用

楼主:
找FX没一个双车混控器
没看懂

网友:
专门为双驱船设计的混控装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了2小时,把948改成了双2212加双XXD30A无刷动力....现在犹豫是用混控转向还是用舵转向.....
混控应该更简单些..左转就左电机停.右转就右电机停.
请教高手...这种方式能否用天地飞6A的3.6通道混控实现???
淘宝上2 ...

可以的,但接收机上不是接3和6通道上,V混器输入端分别接到接收机的3和4通道上,输出端分别直接连无刷电调就OK,这样的接法是对FUTABA这样的,JR的我不知道,天6A兼容FUTABA,所以接法是一样的,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大帮助......完全明白了...
这下心里有底....改起来也不心慌了...

网友:
多少银子

网友:
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