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V 电池飞 E016,今天把9T 的齿轮换成 10T,正好OK。!。

楼主(2009-08-30):
 简单重复说明一下:::为了节省开支:::

直接利用了::LAMA V3 的7.4V电池、花费5元钱改装了LAMA
的0404遥控器,LAMA 的‘四合一’拆开来就成了“六通道”
的接收机,LAMA 的两个舵机也可以利用。
算一算:节省了 35+80+35+40——190元。

今天把 E016 原配电动机上 9T 的齿轮,换成10T,用7.4V电池
主动爬升的时间由原来的20秒,增加到90秒。看来匹配正好。
(没用E016的原桨,改用004的10度木桨、更轻更安全! !)

E016可作为LAMA 的朋友想体会 单浆直升机的最便宜选择。
全新空机大概200元,,二手的E016空机也就百余元! !

E016 全家福

E016 全家福

0404改装内部

0404改装内部

网友:
这点很同意。玩过LAMA后想换单桨的最低开销,又不浪费LAMA的设备的

网友:
楼主该改004

016搞成这样也不经济了
好好室外机,愣是改成了室内机!

016的最高性能是可以和450相当的 改成这样,倒是让我哭笑不得

网友:
 都是牛人啊

网友:
7.4的电压会不会太低啊。飞行时间多久呀

楼主:
 回楼上的两位:::

俺是已经有LAMA ,也不想太烧钱:
所以就:只买了一个 E016 的空机!!

俺是实用派、只求平稳飞行,不飞3D,也不会
倒飞。很担心飞行安全,所以宁可安装小而轻
的E004的10度木大桨。

飞E016主要也是体会一下单桨机。而已。

俺最终得出结论:还是‘大型共轴直升机’
最有实用价值。(使用450,或者600级大桨)

咱们:一起期待厂家,尽快推出价廉实惠的
——‘大型共轴直升机’——吧。。。
 7.4V 1000mAH的电池,使用
10度的E004木桨,能飞5分钟
左右。改用10T的齿轮,前90秒
飞机有主动爬升能力(6米),
之后就只能“俯冲”+“漂滑”
借风力也能漂滑飞高3米。
我地面用‘稳压电源’测试:
耗电是5.3—6.2A,1000mAH
的电池,理论飞行时间是10分钟。

网友:
有趣有趣,请楼主上个视频

网友:
哦。看来是重量的问题,电池轻。桨也轻,所以能飞起来,重量轻了,马达的负荷也小了,电流小了,耗电也降低了。
另问一下,整机加电池有多重

楼主:
 弄录像,太累。。简单说说:飘滑:

起飞的时候能量充足一不小心就‘盘旋’飞到6米以上,场地小只
8x18米T字型小公路、旁边是房屋。人都得仰头45度瞄飞机,只能
稍微收一小点油门,飞机开始下降,但又不能让它‘垂直’降落——因为电池的富余功率不很足够。所以只能让它走30度的斜线向下飘滑,使飞机具有水平动能(速度),离地1.3米的时候就要拉舵,
让飞机改成“上升20度飘滑”,速度快能飘起5米(高度)左右。
其实,拉舵控制好力道,飞机就刚好从地面最近30厘米飘起 。
——就这样,在T字小公路上飘‘三角’航线——
————9楼,理解得很正确——————
(我这里电子测试仪器很齐备,象个小柜似的
分析天平也有,可是直升机放不上去,无法称重
上次,我想称一称:E004的10度木桨究竟比
E016原来配的桨轻多少,都称不了、放不上 )
今天9月1日,下午下班飞完两块7.4V LAMA电池,“原装的370双散热”电动机,烫手得厉害,食指摸上去10秒就得离开。(以前也如此)
看来,有刷电动机,热损耗很大呢!!

网友:
”“原装的370双散热”电动机“ ,才发现,原来LZ加了两个散热片在马达上,LZ的370看来也是那种可以换碳刷的,我发现这种370比普通的370发热格外大,我以前的华科尔22#上的370就没有这款马达热

网友:
016使用的370电机是强磁电机,动力强,但发热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