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头虚位大了..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楼主(2009-08-30):
捏着副翼片,轻轻转动的时候,能感觉有空挡..请教这是哪出现了问题??是不是SF臂?
450日常保养需要更换什么??我今天换了2个主轴轴承,,旋翼头转起来明显平滑多了....

网友A:
感觉是十字盘的胶圈磨损的快

网友B:
首先检查各个螺丝是否松动,然后检查球头套,不行就换新的球头套试试

网友C:
球头扣
也不一定,看 配件好坏了和各配件磨损程度。球头扣应该是最先有虚位的

网友D:
向位器铜套间隙大也会这样

网友E:
我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空挡好像谁都有,试下紧紧旋翼头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