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改快门线的方法

楼主(2009-08-30):
天天在这里吸取精华,为自己充电,也做点点贡献
舵机改快门线的方法
舵机给马达的电压是脉冲电,且通过电位器和基准电压比对,产生电位差,以此来修正电机电压,所以这个脉冲有时候是+的有时是—的,以此为依据解决两个问题,1,固定电位器,我的办法是用2个电阻,取代电位器,使之不变化,2去掉马达,调整控的微调,使输出电压到最高(5v)
3用电容消峰,我用的是4.5uf的电容,和继电器并连,这个因舵机不同取电容的大小有不同,但是有一规律,如果继电器不动作,是电容大了,不停的动作,则是电容小了,实验可以得出实用值。
又,我把第五通道开关改成按钮。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的。
用舵机电路板改得开关。
不过楼主的这个快门是用电子快门线做的吧。

网友:
上图把!这样好难理解!!

网友:
的确好难理解···

网友:
还是图文并茂好

网友:
就是直驱继电器,用电容滤波…

网友:
石哥是动手的高手。

继电器吸合一次,如何实现对焦和按快门,是否需要两次吸合?还是就快门就够了,不要对焦

网友:
同问楼上的问题。

楼主:
搞个多通的继电器,不过航拍没必要对焦,手动到无穷远就可以
要注意的是,很多相机的对焦线和快门线长时间闭合,很容易死机,用多通继电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个多通的继电器,不过航拍没必要对焦,手动到无穷远就可以
要注意的是,很多相机的对焦线和快门线长时间闭合,很容易死机,用多通继电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明白。

网友:
要是相机没有快门线输出呢??用舵机摇臂来按压快门按钮呢???

网友:
见过 把快门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