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09-08-30):
本人有条紫光号船,动力换成了2858内转,125A电调,用9。6V氢电跑,今天试船很奇怪。船一滑起来了就听见电机高速空转声音,感觉就是桨吃不到水减少了阻力轻载一样。船体重量没装电池就1。9KG了,我还为了把船尾压下去。靠后位置放了两根9。6V 3500MA的氢电。和一条4。8V 3500MA的接收氢电,船尾压下去的吃水位不是很深,随便一加油就滑起来,但是偶尔听见转速下降声音变沉的时候船反而加快了。所以我怀疑是桨打不到水产生不了大推力,各位前辈看看以下两张起滑图是是什么原因会这样跑起来空转那么厉害。。需要怎么改良,船尾的转向改成了水舵转,原来的是转动力方向来转弯的。固定死了,但倾斜角度没改变。

网友:
没玩过船帮顶

网友:
多发两张图来看看

网友:
个人看法  船的重心有问题 不一定只有船位重了才能把桨压进水里
动力充足的话,船尾压得再重,船一样会飘!
建议改改轴系的斜角可能会改良一下 个人建议不对得批评指正~

网友:
有没有可能轴系松了?我有过一次,船开了一般突然速度慢下来了,然后油门推到一定位置又能速度拉起来,后来看了下,是锁头和电机之间的顶丝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有条紫光号船,动力换成了2858内转,125A电调,用9。6V氢电跑,今天试船很奇怪。船一滑起来了就听见电机高速空转声音,感觉就是桨吃不到水减少了阻力轻载一样。船体重量没装电池就1。9KG了,我还为了把船尾压下去 ...

你的紫光艇动力不够.一米的艇你用2858内转是不够的.我也有一条紫光.用的是B3674内转.也改了舵转向,用了20节镍氢电池.速度有50多.不过我的电池陈旧很不好,如用4600MA新电,速度肯定过60多.

楼主:
楼上的。你的艇跑那么快都不会跳,我的怎么跑慢都跳起来那么严重呢?是太轻了?也不轻了。空船都1。9KG了。

楼主:
再上几张,大家看看跑起来的状态除了动力小,算正常吗?

网友:
我也有一艘,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最后发现桨成这样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原因的。但是回想跑起来的感觉从第一次下水到最后一块电池基本差不多感觉。现在都搞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的。你的艇跑那么快都不会跳,我的怎么跑慢都跳起来那么严重呢?是太轻了?也不轻了。空船都1。9KG了。

空船都一样重的,但我用20节电池,航行时全重肯定比你的艇重多了.我想你的艇是重心偏后了.把电池前移试试,我开始也有这样的情况.我的艇跑成这样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严冬酷暑试了无数次航,这就是玩模型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船都一样重的,但我用20节电池,航行时全重肯定比你的艇重多了.我想你的艇是重心偏后了.把电池前移试试,我开始也有这样的情况.我的艇跑成这样经历了好几年的时间.严冬酷暑试了无数次航,这就是玩模型的乐趣.

按你这么说,重心靠前也有可能,下次回去试试,我现在买了几款塑料桨回来试。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大桨呢?我买了44MM 47MM 和 52MM的 有两叶有三叶。我自己电机的KV都不记得了。大概就1800-2300左右的。

楼主:
好的。。谢谢。我会注意了。。不过将就着玩,现在投入不多。算是可以了。。只要不烧电机就好了。

网友:
乱套了

哪有b28电机配那么大的桨的!即便3674也配不了50的桨啊,还三叶呢,上路的话立马死光光. 还是悠着点混熟了再玩吧

楼主:
  还要上高电压?我怕电机空载都会死。。桨大了就磨小点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要上高电压?我怕电机空载都会死。。桨大了就磨小点再试试。
高电压电机电机不会死的,你用大浆电机必死无疑.我3674电机浆才4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