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号手的虎I履带与恒龙的虎I履带是否通用?

楼主(2009-08-30):
号手的履带旧化极佳,不舍得下地多跑,想换恒龙的塑料履带。

网友:
有看到换HL的金属履带,塑料的就应该也可以。

楼主:
谢谢啦,去买套试试。

网友A(2012-11-20):
关于恒龙虎式与号手虎式的配件通用问题,各位前辈能不能具体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恒龙虎式与号手虎式的配件通用问题,各位前辈能不能具体说说,,

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