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365的侧飞问题

楼主(2009-08-31):
估计问题有一定普遍性,觉得还是要开贴提问。我的200v2原来是用esky8克调试成功的,爽了两天,后来升级了好点的尾
舵机
,不知哪里设置错了,倾斜盘是随着加油向左边倾侧,造成飞机一起飞就左倾,调拉杆都没用,但锁尾正常。然后逐个可能排除,1震动,换主轴,重新加厚粘减震棉,有点双桨但调试成功时也是这样的。2,重新设置gu365开关3。3,尝试把尾舵机换回原来的,还是不行。4,电调不小心设置错,重新来过。
还有什么是忽略了呢?好怀念飞机稳定时的爽快啊

网友A:
检查一下是否斜盘舵机挂了一个
或者其中一个线没插好?

网友B:
还是震动没解决,只能通过降低感度来解决,把副翼通道的感度调到最低试试:loveliness:

网友C:
主要是震动,照着沈毅老大的帖子排查一遍吧,365就这样,一震或者出了其他问题十字盘就左倾
试问LZ的365在没推油门时是否正常?切熄火开关后推油门是否正常?

网友D:
可能的原因在于,如果换了舵机,重新动过了内部微调,那么就需要重新对3号开关进行一次操作,重新初始化系统。
如果出现较大的偏航,绝对不能使用遥控器微调进行调整,需要直接通过十字盘连杆的长度来调整。
365一但使用3号开关初始化后,就不能动微调了,否则就要重新初始化。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热情帮忙,现在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主要是对调了螺距和副翼舵机和把尾舵机的行程缩小,我估计尾舵机是关键,当尾舵机高负荷时造成gu365误动作,不知道是不是 。让同好多个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