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疼65mg和S9257---舵机与机身固定时,需要加减震胶 ...
心疼65mg和S9257---舵机与机身固定时,需要加减震胶垫吗?

楼主(2009-08-31):
因为450机体震动是很明显的,那么在安装
舵机
的时候,在舵机和机体之间,是否需要加个胶垫作减震?
我总是担心65mg或S9257被机体的震动给震坏了,或者缩减服役寿命。机器开动的时候,能明显感觉到65mg和S9257也在跟着震动。
请大家谈谈体会,是否需要加?

网友A:
首先消除机体振动,找引起振动的原因。

网友B:
震动不光是舵,其实对所有部件都损害很大,对飞行性能的损害更是……

网友C:
飞机调到不震动才是王道,否则别说舵机,所有的机件寿命都大大缩短,再说震动起来还怎么飞? 能练好吗?
YT 机调整得当是不会震的,至少我的450飞起来近身悬停,我能看清螺丝帽是很清晰的,建议LZ先把飞机调好吧.
如果摔过,记得检查中联,这东西摔弯了立刻换,否则震动永远也消除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