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FUTABA 10CHP 微调按纽坏了

楼主(2009-08-31):
如题 我是美国手 左边摇杆下面的微调按纽坏了  可以往左边按 不能往右边按  现在控也用不了 一开机就一直叫  好象是按纽卡住了 打开看是按纽陷进去了 翘出来后按纽还是不会弹起来

请问要去哪里维修!xiexie

网友A:
不是坏了.
微调的按钮很容易自己修理,就是一个小弹簧
打开后盖, 自己看一下很好修
要是感觉麻烦. 就把油门微调的和坏掉的那个换一下(如果你不飞油的话)
记住把螺丝上回去的时候(外壳的)   先往拧开的方向拧,听到 "叮" 的一声, 再上紧. 要不会损坏壳子

网友B:
10c的微调就是容易坏,我们这里好几台都是油门微调上去下不来,产品质量问题

网友:
留意一下盒子
很多都是从MODE1 改成MODE2 的
有的改完以后很多螺丝都没有上好
我有一个朋友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c的微调就是容易坏,我们这里好几台都是油门微调上去下不来,产品质量问题

还好是FUTABA,(FUTABA怎么可能有质量问题,就连垃圾6EX,居然都可以卖到1000多)。

要是换了国产控,估计已经被骂得濒临破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坏了.
微调的按钮很容易自己修理,就是一个小弹簧
打开后盖, 自己看一下很好修
要是感觉麻烦. 就把油门微调的和坏掉的那个换一下(如果你不飞油的话)
记住把螺丝上回去的时候(外壳的)   先往拧开的方向拧,听到 ...

对 我也觉得是弹簧坏了 按下去没有清脆的声音 而且按纽都陷进去了!  我有在飞油的。。。。所以这点有点麻烦。。
我拆开看了下那个按纽。。在面板上 这种一般要怎么拆。。!

网友A:
在面板上?
应该很容易的  你仔细看看  应该就是4个螺丝就能下来
以前帮朋友弄过一次  记忆不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面板上?
应该很容易的  你仔细看看  应该就是4个螺丝就能下来
以前帮朋友弄过一次  记忆不深了

旁边没有螺丝。。到是有象4根东西固定着的样子但是拔不下来。。。T。T~~~~~~~

怎么联系原厂呢。。。。

网友:
不知道10CHP 和 10CHG 内部结构一不一样

要是嫌麻烦的话,你就直接联系经销商好了

网友:
没控玩了,可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是FUTABA,(FUTABA怎么可能有质量问题,就连垃圾6EX,居然都可以卖到1000多)。

要是换了国产控,估计已经被骂得濒临破产了。

奋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