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心位置的试验

楼主(2009-08-31):
试验用mono全长300mm,用的是西西里的电滑“猎鹰”的开关设备,用2个180电机,都是正转,电池为8.4v 750mAh,全重200多克,连跑带倒水,一组电跑了20分钟,最后人跑烦了电池还有电,估计全功率20W
有2个电机位置,安装电池后全船重心距离船尾分别为100mm和120mm

一、重心靠后时
用电压低的电池时有漂亮的水花,双桨的反扭让船出现倾斜,水花不对称,并且偏航

电压一高就不稳定了,遇到波浪就跳个不停,影响进一步提速

视频(**后解压)
jiang.part1.rar (146.48 KB, 下载次数: 32)
视频中撞掉的桨

二、重心靠前时
航行时很平稳,速度稍差,感觉重心又太靠前了

视频
0827_123429.part1.rar (146.48 KB, 下载次数: 25)

楼主:
试验船是电影“意大利任务”中的威尼斯警用巡逻艇,白色喷漆用完了,才喷成黄的驾驶舱
总共消耗2.5mm和1mm桐木板各一个。第一次做mono,没经验,花了两个星期,估计快30小时
蒙滑行面,前部划线泡水弯折后粘接

侧舷

卸下甲板,用油漆防水后再组装

另请教一事:
大家对舱盖防水有什么办法吗?每次跑船都是从舱口进水,船都成水瓢了
排水也行,试着在船尾装个管子,用引射作用抽水,但没用。在《航空模型》上看到有文章说FSR是这么做的,有高手来指点下吗,最好有图

网友:
可爱的船 想到海明威了哈哈

网友A:
在甲板上,安装上层建筑的位置,用木条按上层建筑内壁的尺寸粘一个方形的“防水”然后把上层建筑装好,就可以解决进水问题了。

网友:
 这种事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甲板上,安装上层建筑的位置,用木条按上层建筑内壁的尺寸粘一个方形的“防水”然后把上层建筑装好,就可以解决进水问题了。

多谢多谢
自己做了条mono后才发现压水板的作用,一直以为那只是用来下偏后压船头,不下偏就该拆掉。但不偏转与船底平齐时,相当于把滑行面向后延长,重心就变相地前移了,增加了稳定性;而且压水板不提供浮力,船静浮时尾部浮力小,船头上仰,起滑时提速快,不然就得扔船起航。
说的不对请指正
原型船,很漂亮,没模仿驾驶室后站人的那个坑,效果就差不少

对比下

另一条,敞篷的,太占舱内空间了

楼主:
电影叫“意大利任务”,也叫“偷天换日 ”,片尾还有mini飙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