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离合器拆不下来

楼主(2009-08-31):
刚入手了一架700,装
发动机
的时候,离合器怎么也拆不下来,一圈一圈地往下转,也只是出来那么一点距离,现在连转都转不动了,实在没办法弄下来了,有谁知道该怎么把离合器拿下来啊?谢谢。

网友A:
离合器甩块不是转紧的啊!

网友B:
1、先把气化器拆下
2、找一根好点的竹筷插入曲轴进气口,使曲轴不能转动。
3、加热曲轴端螺帽处,使螺纹绞软化。(我用100W 电烙铁加热)
4、立即旋松螺帽即可。

楼主:
唉,终于硬给扭着拆下来了,把引擎风扇座与离合器相配合的内壁都给拉了好些横向的丝道,掉了好些金属屑啊,把风扇座装到引擎上后,装回去又成问题,我就用扳手慢慢得给敲进去了。事后我有点发毛,这样做,会不会影响精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