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船太重快沉了~~~重心也不对~~~~~~~

楼主(2009-08-31):
电池都装到左边了~~右边还是重~~~要在船头左边压几十G的东西才行~~~还有就是尾部吃水好深,快要漫过船尾了,能下水试开不~~~再有就是压船头的话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我的船是35CM长的A5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一拿金属物品碰马达轴,马达就会转,舵机也乱抖~~~还有就是今天在在盆里试验,动力不稳,舵机还抖舵,是因为我没把天线外置吗?(现在天线盘在船头的舱里

楼主:
我的马达基本在中间,电池放前边的话头会重的~~~

楼主:
现在主要是在水里推油门会抖舵,动力也不稳好像有干扰,还有就是2楼说得情况~~~什么原因怎么解决下~~~这个是大问题~~重心能调,这个控制方面的问题就无奈了~~~接收机应该没问题,我有2个都是这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一拿金属物品碰马达轴,马达就会转,舵机也乱抖~~~还有就是今天在在盆里试验,动力不稳,舵机还抖舵,是因为我没把天线外置吗?(现在天线盘在船头的舱里

船内部空间小,电子零件排布比较密集,所以电磁环境比较复杂,所以天线最好拉到船外面来,接收机最好远离电机和电调等大功率用电器.  如果干扰太严重的话可以考虑用锡纸包住接收机还可以把接收机的负极用导线和船的轴系连接(接地) .

楼主:
哦,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还有就是为什么我一拿金属物品碰马达轴,马达就会转,舵机也乱抖~~~还有就是今天在在盆里试验,动力不稳,舵机还抖舵,是因为我没把天线外置吗?(现在天线盘在船头的舱里

可能遥控距离太近了,或没有开遥控器

网友:
那么小的船不好弄的,我有一个72CM的船壳,准备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6%D4%B2%BB%D7%A1

楼主:
我是在1米距离内试机的难道离的太近不行??控是PPM的

网友:
天线不要缠绕

楼主:
现在天线对折固定在天线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