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拿金属物品碰马达轴会抖舵~~~?

楼主(2009-08-31):
为什么我一拿金属物品碰马达轴,马达就会转,
舵机
也乱抖~~~还有就是今天在在盆里试验,动力不稳,舵机还抖舵,是因为我没把天线外置吗?(现在天线盘在船头的舱里),现在主要是在水里推油门会抖舵,动力也不稳好像有干扰

网友A:
2楼说啥了?

网友B:
是啊,二楼说什么了、??还什么都没说咧??

楼主:
~~~~汗~~不要水

网友C:
有可能是自激现象,接收机屏蔽不好(重点检查接地线\有无虚焊)

网友D:
两个金属物体相碰就会产生电磁辐射,可以做个简单的试验,在调幅收音机边上拿两把螺丝刀轻轻摩擦,听听喇叭里什么声音就知道了
这个干扰,调幅接收机影响最大,调频接收机好点,但都会引起跳舵;pcm表面上看起来没有跳舵,其实处于保护状态
解决的方法是尽量把接收机远离会产生摩擦的金属物体。。。

楼主:
现在船上的金属件稍微大点的用金属物品碰就这样~~~碰轴系最明显,连电机都会转,接收机没问题~~我的2个都是这样~~~我的是PPM的~~~怎么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