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g3.5+dxs 7

楼主(2009-08-31):
想问下大家,我的dx7接上3合一后..g3.5自检测 只要油门一动 其他的都会跟着动谁能帮忙解决下?

网友:
重新进行通道检测。
在emu里,按“自动探测”或“Auto-Detect”,按提示操作即可。

检测完了看你的四个数字,应该是互不相同的。

楼主:
我已经重新检测了~~~好多次了哦~~~奇怪的是四个主要通道检测出来的值都是不一样的如x-20 y-4但是到了里面都就一起动

网友A:
换个EMU试试。
**以后,别急着映射通道,先做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MU试试。
**以后,别急着映射通道,先做校准。

**=。论坛最近的屏蔽严格得有点变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