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复位的时候十字盘抖动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8-31):
今天突然
电机
松了,上紧螺丝后发现十字盘在复位时出现了抖动的现象,请问是哪里出来问题呢??

网友A:
十字盘抖动一般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B:
也可能是靜電

网友C:
检查球头连杆各部位,单独查看个舵机,在上限或下限由没有跳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