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KT机的电池应该放上面还是放下面

楼主(2009-08-31):
我的电子设备都是放上面的,万一掉水里的时候没上面大问题,看到论坛大侠的
电池
都是放下面的,想请教下放上面有上面不好的地方?

网友A:
一般人都喜欢放下面,我看到很多KT机,放在地上,从上面看很漂亮,翻过来一看,肠子肚子一堆,很难看。
我喜欢把所有的设备都放在上面,涂装弄在下面,这样飞起来后从地面看漂亮点,但是放在地上很难看。
楼主,万一你掉水里的时候,是机背入水,肚子朝天,怎么办?

网友B:
电池最后重心平衡时定,其实放上放下都可以,各有各的优点。

网友C:
无所谓放上放下

楼主:
那放左还是放右呢?有讲究吗?

网友D:
放下面重心低一点,飞起来稳定

网友E:
又学到了

网友F:
我还是放上面,感觉安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