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我现在想改用A123电池,请问我现在的XXD 40A的电调和XXD的无刷电机要换吗?另外,lipo-3s-2a 能给A123电池充电吗??

网友A:
为什麽要换电机电调?

打算用多少节A123?

Lipo的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A123的充满截止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麽要换电机电调?

打算用多少节A123?

Lipo的充电截止电压是多少?A123的充满截止电压是多少?

A123的电池能带XXD的电调???如果可以就不换了,Lipo的充电截止电压是4.2V,A123就不知道了    打算做3组3S的A123电池就行了,能飞就行,毕竟Lipo太娇气了,刚买的Lipo就让我给放过了一次

网友:
A123截止电压是3.6V

网友A:
A123充满时,3S就是3.6×3=10.8V,比Lipo电还低,烧不了电调的。

把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关掉就行了。

楼主:
不知道我能不能直接用A123代替Lipo,如果不行,都需要换什么??Lipo—3S—2A能不能直接给A123充电,知道的说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23充满时,3S就是3.6×3=10.8V,比Lipo电还低,烧不了电调的。

把电调的低电压保护关掉就行了。

XXD40A电调没有开关,就一根线接接收,一根线接电源,下来就接马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40A电调没有开关,就一根线接接收,一根线接电源,下来就接马达了

说明书应该有写怎样关的。

网友(2009-12-01):
如果原锂聚电池是3S的,换A123就必须用4S,这样电压才够。40A电调不用换,只要你是原负载。Lipo—3S—2A的截止电压是4.2V,而A123的单体最高电压是3.6V,所以不能用它给A123充电。

网友:
串个二级管压降下吧!

网友:
13楼建议的4S,这是以前的选择,现在是用3S加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