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09-08-31):
听某位模友说,飞机
电池
没有自我保护功能,必须装备一个测电器,随时保证电压不小于3V左右。可我是新手,买飞机的时候没人提醒,说明书上也没啥提示。因为工作比较忙,已经好久没动jj了,估计电池电压早就小于3V了,现在用KDS的3S简易
充电器
充电的时候,两个充电提示灯一直闪,以前不会闪的,不知道是不是电池报废了?
热心的朋友给点一下!
电池是固朗的2200MA的锂电池。

网友A:
是有问题,但不知是冲电器还是电池

网友B:
别急着下结论,充一充再看。充一会拿下来量量电压。
如果充了很长时间电池电压都很低,换个充电器,用大点电流暴力充充看。

网友C:
鼓包了没?

楼主:
没鼓包啊,看着还比较正常,手头也没有测电器可以测电压。就是充电的时候充电器的灯一闪一闪的,然后就赶紧拔掉了,怕炸掉

网友D:
闪是没有插好,拔了再插就OK了
电池低于3.8V保存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没动JJ ,电池不是插的JJ上半个月就没有关系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充电器的问题,换了一个充电器就好了。电池电压最小3.68。
固朗的原配充电器真是不敢恭维啊,曾经一向觉得原配都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