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奇,有人把EP200 的副翼重锤去掉飞吗?

楼主(2009-08-31):
感觉如何阿。

网友:
比以前更灵活,更难控制

网友A:
正想试试,可是要重新校准副翼杆,就懒的弄,等炸了再试: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想试试,可是要重新校准副翼杆,就懒的弄,等炸了再试:loveliness:

     楼上的懒人,呵呵·····

网友:
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去掉了平衡锤。

区别是比较明显的。去掉后的区别在于对户外风的抵抗力会变弱,悬停容易受风影响,但是飞行的机动性会提高,打舵后飞机动作的延迟基本消除。

建议,新手练习悬停等静态动作保留平衡锤。老手练习钟摆、侧摆、自旋翻等激烈的大动态动作时拿掉平衡锤。

楼主:
呵呵,老板出来了。虽然飞不了3D,但才上手200时,觉得有那么一点点手感延时,所以来问问。这两天飞下来,逐渐适应了。

网友:
一直是去掉在飞的

网友(2009-10-19):
最近换了一种颜色的副翼,顺便把重锤去掉了,飞了5个起落
感觉没有明显变化,和原来差不多,
-------------------------------------------------------------------------------
也许因为我用的平衡杆是长版,副翼产生的惯性已经足够,
加不加这个小重锤作用已经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