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不了,kds2.4g的控了

楼主(2009-08-31):
如题,kds2.4g的屏幕是红色的,白天在外面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想调个感度,怎么都看不清楚,难道真要跟gl说明书上写的一样按5下或者六下,盲调,我的天啊,总不能做个罩子,挡住屏幕吧 ,还是这个控是夜间飞行用的控

小丘不是有发帖升级2.4g控么,升级能改液晶屏幕么

大家用这个控的,白天都是怎么调整参数的阿

顺便问一个不懂得问题,关于混控比率是什么意思,有副翼,升降,螺距
我推油门的时候总是会导致尾舵也动,要怎么避免阿,难道说要改善手法?

网友:
呵呵~~~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希望固朗很快可以解答吧。

网友:
也不让发帖 郁闷

K-6X插电源的 那个孔 是给电池充电的 还是 插着适配器 玩控用的啊     说明说上没有说明
就是遥控器 右边 侧面的孔

网友:
是啊,我的也有这种问题啊,固朗的东西还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啊

网友:
我要换控的话,一定是这个原因,白天根本看不清楚屏幕,要找漆黑的地方调。
现在基本上是 晚上调试好,白天飞。很不爽

网友:
现在看到晚上出来飞的,不用问肯定是用这个控的。

网友:
现在的遥控器已经改善了显示不足的问题。
关于显示屏升级我已经在申请咯,但是不知道硬件能否支持升级,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公布的。: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