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高手 关于MONO1的比赛船 轴承的问题

楼主(2009-08-31):
请教前辈 不知道那些比较高级的MONO1参赛船 轴支架里的轴承是用滚珠轴承的比较多 还是用铜环杯士的比较多 不知道使用哪种对于转速来说更顺滑 ! 谢谢

网友A:
我用铜环杯士的

网友B:
虚心学习正在进行中

网友C:
能上图吗?!你的轴承型号多大的?

网友D:
轴承好些,但需要保养

网友E:
硬轴用滚珠轴承的多,软轴用衬套 bushing 的多。

网友A:
轴支架里用轴承需要经常保养,杯士叫含油轴承(铜),安装前杯士浸透在油里一段时间就可以使用相当长的时间了。电风扇也是用含油轴承(杯士)的!一般每年加油一次。如果用轴承建议使用陶瓷轴承比较好,特别是在水里,他不会生锈

网友F:
俺是用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