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MT450锁尾

楼主(2009-08-31):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刚上了个FMT450,机子装好了就是锁尾解决不了,摆的厉害。
我用的KDS800陀螺,舵机辉盛9G,目前只能调到锁尾模式才勉强起飞,但是很摆。非锁尾模式根本起飞不了。

请求帮助 谢谢!

网友:
中立点不对

网友:
降低感度

网友:
震动,先看看你的飞机震的厉害不。
这几天先经历了震动导致的不停左右摆尾,不管陀螺感度大小开锁尾一定是左右摇摆。解决办法是更换横轴、尾轴、调双桨,最终效果是抓在手里加油门比只装电机时震动大一点。也经历了悬停前后点头,重新调节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加大转速后解决。
俺也是菜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没准是KDS800的缘故,我的就是如此。可能是不太了解KDS800的性能,总之用KDS800就是锁不上,最后用了某某杂牌的陀螺锁上的。

网友:
KDS800没问题,我的油机最初就是用的它,尾舵机为9254,但有温飘,450上用一点问题也没有,左右摆叫追尾,是因为感度太高,你应该将陀螺仪感度调小来进行试验,感度与尾推的虚位大小,舵机、舵机摇臂都有关系,感度越大锁尾越好。

网友:
估计你是使用天地飞6C。在控的右下方排式开关那开了锁以后(unlock状态),把控的左上角的陀螺仪感度悬钮达到上方指针过大概两三毫米的位置的感度开始尝试。

如果你是用固朗的K-6x的话,连续一起按6次控左下方的两个按扭,出现G1(非3D飞行模式下的陀螺仪感度),把G1调到40,开始尝试。

有些厂家的整机一开始就调节成七八十的感度,实在太高。

如果你用辉盛9克舵机做尾舵的话,飞航线还是没有问题的,太暴力就要换个尾舵了。现在你刚学,建议没必要换掉辉盛9克尾舵机,等你飞熟了一点以后,建议换成起码是DS-929MG以上或类似级别的舵作为尾舵机,这个东西才50多块。

网友:
你的陀螺仪没问题的,介绍几个好点的舵给你当尾舵吧:

DS-929MG  金属齿数字舵机-- 五十多块

HPS18100  15.8g金属齿数字舵机-- 一百多块

韩国Hitec小型伺服器(HS-65MG) 金属齿--  一百六七十

韩国INO-Lab HG-D201MG高速数码舵机-- 一百七八十

韩国INO-Lab HG-D202MG金属齿轮数码舵机 -- 一百六七十

楼主:
感谢大家相助!
振动我也调了,我都是把大桨拿掉后调到振动最小,然后装大桨,消除双桨。
感度也试调了不行。
控目前是用ESKY 的0406A不能调曲线。
跟皮带有关系吗?发现把皮带张到非常紧好像会摆的小一些。
另外我还发现尾管会发热,难道是皮带与尾管摩擦?可是皮带并没有打卷啊

网友A:
你那个屁股斗得历害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相助!
振动我也调了,我都是把大桨拿掉后调到振动最小,然后装大桨,消除双桨。
感度也试调了不行。
控目前是用ESKY 的0406A不能调曲线。
跟皮带有关系吗?发现把皮带张到非常紧好像会摆的小一些 ...

晕你,没有安上大桨去转动的话,肯定很震动的啦,估计你的手是扶在尾管上摸感觉震不震的。这样的话前部的震动会剧烈传给尾部的。
你应该安上大桨后,手抓住脚架,抓稳,这样去感受震不震。
皮带新的时候可以适当装紧一点点,但是不能太紧。
而且你用螺距规看看是不是负得太厉害,负太多的话,也是引起震动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屁股斗得历害么。。

摆的厉害,上下抖的不是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你,没有安上大桨去转动的话,肯定很震动的啦,估计你的手是扶在尾管上摸感觉震不震的。这样的话前部的震动会剧烈传给尾部的。
你应该安上大桨后,手抓住脚架,抓稳,这样去感受震不震。
皮带新的时候可以适当 ...

装了大桨以后振的更厉害,可是两只桨重量最多差不到1克(我的秤最小只能到1克),重心也一样的。
是不是跟虚位有关?发现尾推的虚位挺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尾管发热 肯定皮带摩擦了。0406a 好像不能调感度。
发热不一定就是皮带摩擦。尾波的轴承坏了也会;装轴承时不上胶令轴承与尾波箱产生摩擦也会,更使得尾部产生高频震。如果尾管没弯,没松,.皮带摩擦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B:
你先确定你的机机没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确定你的机机没撞过??

刚买来的肯定没撞过,呵呵!

楼主:
这几天断网,感谢大家帮忙,特别是“自旋降落”兄,来了好几次。
我又仔细调了一下中立点,现在陀螺打到锁尾档,能正常飞了,皮带也不用那么紧了。现在就是猛加油门时还有小抖。非锁尾状态还是起不来。凑合飞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管发热 肯定皮带摩擦了。0406a 好像不能调感度。

请问遥控器上的感度和陀螺上的感度效果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断网,感谢大家帮忙,特别是“自旋降落”兄,来了好几次。
我又仔细调了一下中立点,现在陀螺打到锁尾档,能正常飞了,皮带也不用那么紧了。现在就是猛加油门时还有小抖。非锁尾状态还是起不来。凑合飞了先

新的皮带可以适当不要那么松,如果是下次换了老的但是还是好的皮带的话,可以适当松一点点,用铅笔大小的东西插进去能轻易掰动为好。
速度越快的陀螺仪如果你用扎带绑得越紧的话,感度又不能高,尾巴又锁不好,建议用几个双面贴弄3到4层粘一起,然后把陀螺仪贴在尾管固定坐下方。贴的时候教个秘诀你:不要用有湿气或者有油的手指或者抹布去抹要帖的地方。这下不要再扎带子了。锁尾好很多,特别是你加油和松油的时候。
“请问遥控器上的感度和陀螺上的感度效果是一样吗?”你们FMT商家应该给你配的是G103或者JB08之类的陀螺对吧?比如G103,版面和GY401差不多的:
Limit: 伺服器行程控制
Delay: 控制延迟调整
REV/NOR: 正反向开关
文字概念很清楚了,这些不涉及感度的设置,只是行程,延迟和正反。如果是JB08 陀螺也差不的。
另外要注意哦,一定要做桨的平衡,不是说放电子称上做,而是实在地去做水平方向伸展的静平衡,哪边轻了就贴哪边的翼捎1/3位置处,贴的时候贴条的开口不要在迎风的一面,注意。如果你在重的那一头还贴了的话,飞起来会摇晃,有时候一些懒人就是不做平衡,直接飞,左右臂拉来来去都拉不好,还摇晃,就是有个桨重了。

网友:
其实KDS800陀螺够用了,不是经常玩的话,够你玩几年的了。关键是买一个快一点的尾舵。前面三个舵用辉盛的没什么问题的。
哦对了,关于尾管摩擦?本来尾管的设计就是考虑到可以给皮带摩擦的,这个你不要多心。

楼主:
回自旋降落兄,换了个MD922尾舵,好些了,非锁尾状态也可以飞了,但是还是会摆,有风时和加速时。
而且我发现把球头安在靠近舵机轴效果更好,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起到了一定的感度调节作用?
这样看来我得换控了。

楼主:
感度调节调的到底是什么,是否就是类似于曲线呢

网友D:
KDS800不抗摔,你的感度太高了,一般在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