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0电池问题

楼主(2009-08-31):
最近上了450,在淘宝flyhike店里买了花牌2200MAH 20C 3S1P 标准版,发现飞完以后略微有点鼓,但是等电池凉了就恢复了(很小,不仔细摸看不出来)大家说这个是否正常呢?应当是飞完一点都不鼓吗?我放电控制在3.7V左右
进来的朋友请留个言说说你们的电池是怎样的情况,谢谢了!

网友A:
我已经使用了接近8个循环了,现在充电截止电压3片都是4。2 ,我是在“钟一1984”那购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使用了接近8个循环了,现在充电截止电压3片都是4。2 ,我是在“钟一1984”那购买的!

本来要在“钟一1984"那里买,刚好没货,等了一周也没到货,后来就换地方了。

楼主: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一个先。

网友B:
天气太热了,是有一点点鼓的,我的也是花牌20C-2200,不过还有个用了190多个循环,也是20C-2200花牌很鼓了,但电力还很足,450还能飞航线6分钟,下机电压3。6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气太热了,是有一点点鼓的,我的也是花牌20C-2200,不过还有个用了190多个循环,也是20C-2200花牌很鼓了,但电力还很足,450还能飞航线6分钟,下机电压3。68V [/quote
你的也是啊,看来我暂时不用跟他去换,先用用看了。

网友:
还是有些问题的

温度高压力大的时候鼓胀就体现出来
冷却了压力小了就看起来似乎不鼓胀了其实还是一样
这种现象表明电池已经出现了副反应,气体量已经不少了。
这样的电池虽然还是可以做为动力电池,但并非完全没有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人家没告诉我(人家是电池专业的博士)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总之一点,看来这不是个非常正常的现象,但貌似也不会引起过分大的问题,以我的知识也就只能这么理解了。

网友:
买电池跟买彩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