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6ex改2.4g的又一个选择

楼主(2009-09-01):
终于等6ex了,马上换2.4g模块上去,兼容得很好,飞机距离还没机会测,车的距离初步试了下跑到看不清车,应该200米了。

模块就三条线:12V正,负,信号

天线这里加个软海绵固定一下,可以转动天线方向

要从软件里设置成PPM信号,如果用PCM舵机会乱跳~

楼主:
模块已经在多个抢控上试验过通,有HL、AFM2、AFM3、HSP、2PL、KO EX10、KO EX-I

抢控这里改:
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 ... p;extra=&page=1

板控上只试过Futaba 4NBL和6EX上试过,其它板控还没机会试。

网友:
我已经使用AP改的2.4很长时间了。。。。

用的是AS的模块

楼主:
AS要六百多,日冠飞梦也要两百多, 我这个只要一百多哦~

网友:
为什么要改成2.4G呢?是不是嫌发射天线太长呢??
我用原配72M发射模块都可以飞到1公里呢!

楼主:
只是為了試驗模塊的兼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AS要六百多,日冠飞梦也要两百多, 我这个只要一百多哦~
啥模块这么便宜哟?

楼主:
:loveliness:   基本上又是一套DIY的2.4g模块,给大家一个廉价的选择~

致于好不好用,不想多说,看用过的朋友的反应就知道~

网友:
我的控啊

楼主:
   现在是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loveliness:   基本上又是一套DIY的2.4g模块,给大家一个廉价的选择~

致于好不好用,不想多说,看用过的朋友的反应就知道~
不会是徐州飞梦吧?

楼主:
飞梦没用过,好像有N条线要接,麻烦~

我这个只有三条线,正-负-PPM,对码全在接收上面,简单方便,也不用跳线~

正在搞包装,包装出来后就很靓了~

网友:
PM淘宝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