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决450异常摆动

楼主(2009-09-01):
我的450今天飞的时候看见尾巴在上下摇晃(不是左右)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呢?请老师傅帮看下

网友:
看看尾桨夹是否松动

网友A:
降低螺距..........................

网友:
都不用,换一付大浆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降低螺距..........................

网友:
我的 飞机也出现过 上下抖, 换了一个升降舵机仍然抖, 再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又不抖了。

希望明确原因 。

网友:
看看大浆是否平衡

网友B:
大浆转速低了

网友:
我的450近来也是这样,只有飞高了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浆转速低了

有可能  我明天试下

网友(2010-08-21):
有双桨也会这样,我之前扫坏了原装的碳桨,换上买24元的玻纤桨(以配平),机子一推起来,油门不动飞机自己上下小幅度窜,调好双桨就没事了。

网友:
检查大小齿盘   对转齿

网友:
螺距大  转速低  就一直点头。。。

网友:
我的也是上下动动~~汗

网友:
提高转速,降低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