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怎么选马达

楼主(2009-09-01):
我450主要是要来练习悬停,怎么选马达,才能少耗电飞得久点 ,选哪个
电机
推荐下。谢谢各位

网友A:
买多几组电就是啦,省电有好力的马达很贵的

网友B:
e_sky006 又平又唔熱, 又省電,
http://www.twf-sz.com/china/products.asp?prodid=0147

网友C:
Z-POWER马达

网友D:
Z-POWER马达国内难买而且贵死了

网友E:
430x就好了

网友F:
AX2218还可以,比较省电,也不贵,一个新的也就不到100

网友G:
aoxing的电机还可以,比较省电,而且带的风扇温度比较低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了 能具体给个牌子型号吗 ?不胜感激

楼主:
翱翔我在用只能飞6分钟左右。是不是我没调好鸡鸡呢?

网友H:
XXD3680KV还可以.

网友I:
亚拓的 430X 就还可以啊。。。

网友J:
也想知道。

网友K:
电机没有太多的要求,目前大部分的常用马达,都可以达标了

网友L:
XXD2218 3680KV 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