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关于飞艇

楼主(2009-09-01):
想做个室内飞艇 长度在1-2米之间 但是艇身不知哪有卖的 或者用什么代替。 或者有没有朋友有二手的 全套也行 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我有2.5米和3米的pe艇囊,黄色的,不知可不可以。1到2米的浮力太小,就是老航模做起来也怕飞不起来,我是说双发转涵那种。据我所知,成品的室内飞艇都是2米以上的。不过汕头的一些工厂以前生产过的一些玩具飞艇在1到2米之间,大概200元左右吧。只是遥控的距离太近,飞行时间短,总之,二三百元的玩具,能飞几次都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