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电直级别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经常看到论坛里面说这款电直是400或者450级别的,有的500级别,请问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直升机是怎么区分级别的,是重量还是主旋翼直径?我是新手,请不要嘲笑我 -,-

网友:
请去翻老帖,通过论坛的搜索功能。 已经讨论过很多次了。

网友:
450好像是指主轴到尾杆的长度吧

网友A:
一般都是按照奖的长度来定,有的按发动机级别来定,象50级,90级

网友:
高手的回答通常都是让新手去翻老帖子,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按照奖的长度来定,有的按发动机级别来定,象50级,90级

可是这么说也不对啊,亚拓450主浆长度是710mm,机身长度635mm没有数字显示450啊。 哭了,谁能告诉我下到底怎么分啊。

网友:
450级机是表示所用电机型号是450型.

网友B:
呵呵 ,现在亚托比较流行,所以才有什么450 500来区分
就俺的了解
   电直 区分应该是按照雷虎品牌和泰世的品牌那样区分
按照主浆的长度来分的,雷虎的325  就是亚托的450 他们的桨的长度是325mm
                                             亚托的500  就是泰世的 425 他们的桨的长度是 425/430
      油直一般按照发动机来区分  雷虎30  就是发动机是30的  亚托600 就是和雷虎50一样大 是50的 发动机
                             亚托700 就是雷虎90  是90 的发动机

大概应该是这样,呵呵 ,俺说的不对的地方 楼下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现在亚托比较流行,所以才有什么450 500来区分
就俺的了解
   电直 区分应该是按照雷虎品牌和泰世的品牌那样区分
按照主浆的长度来分的,雷虎的325  就是亚托的450 他们的桨的长度是325mm
              ...

有点理解你的大概意思,是不是说现在大家都用JJ尺寸大小相对亚拓的型号来划分等级?就是说和亚拓450类似大小的就称之为450级别?

网友:
450是主轴到尾轴的垂直距离,以桨的长度叫325,如SJM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