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电调UBEC故障

楼主(2009-09-01):
飞腾40A 。前天连续飞了2块电池,第三块的时候突然失控掉下来。检查下来是内带UBEC没输出。等冷了又可以工作了。-  -!以为是过热了。结果昨天第一块电池刚飞就没输出。把扎带解开就工作,绑上就不行。问下高手大概是什么地方坏了?还有外面的皮我也取下来了,看见是上下2块板,中间有2个地方连接。是这地方虚焊了?没外皮还能保修不?(我用4节5号电池直接供电,电调可以工作。)

网友:
节哀, 你该往好处想: 还好它不是击穿了

网友:
是UBEC的铁皮外壳与电路板短路了
把铁壳的四个焊点焊开提起一点就行了
另外扎带不能扎太紧

楼主:
感觉LS的回答。。谢谢

网友:
呵呵呵~~~~~~好赢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