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舵机

楼主(2009-09-01):
飞YT700请大家给推荐一个性价比好的油门
舵机
。谢谢诶

网友A:
我喜欢用FUTABA的

网友B:
一般来说有用定速器的话 用9253够用了

楼主:
DS620
用DS620可以吗?

网友C:
要说性价比的话610 620最合适了。

网友D:
油门舵机不比锁尾舵机要求低

网友E:
百田的9G就可以了!

网友F:
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死。。什么9257,北田9g都出来了,这些费标准舵机能安到700上吗?
建议大家以后不要和新手开玩笑,误人子弟啊。

网友G:
反正我的600用的是65MG,主要实在没标准舵机。
建议楼主用9254吧,实惠

网友H:
油门拉得太快发动机的反应也跟不上,油门舵机一味求速度是没有意义。
实际上,发动机油门的力量不会随工作容积增加而增大,所以不用特别在意是否700。
个人认为用85mg效费比较高。

网友E:
不是开玩笑!
我的600一直在用北田9G!效果很好,而且减轻了重量!不过安装就有一定讲究了!~

网友G:
恩,65MG就要重新自己做拉杆。不过我有玩车经验,所以小菜

网友I:
9g17g舵机都有办法装上的,油门不需要力量,速度够就可以了,也不用太快,0.1秒的足够

网友C:
但是需要保险,配合定速器的话,动的和尾舵机一样频繁,所以要选择可靠的才行,而且要数码,0.1s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