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圈以外的电源工程师都是业余级的吗?

楼主(2009-09-01):
最近接触了好多电源工程师,其中还有国内知名企业的,当提到航模平衡充的时候,这个人就傻眼了。
精度做不到0。01V  可是论坛里随便一个模友自己DIY的可以做到这个精度。

难道,航模圈以外的电源工程师都是业余级的吗?

网友A:
瞎掰,μV级电源有的是,问题是你找的人是做什么级别产品的。

网友B:
侧重点不一样,我在的公司专门做国外的开关电源,一般负载调整率在2%,3%左右就符合标准了。我们做电源的侧重点在传导,辐射和各种安规认证上,航模充电器大多数什么认证都不需要,当然可以把精力放在稳压上了。前不久给美国佬开发了一款5V30A的LED用低成本AC-DC电源。外壳,PCB板都是最便宜的,就这核算下来单元器件成本就是230多RMB,还没算过各种测试的费用以及调试费用。你看看模型充电器,230能买到还不错的了。侧重点不同,最后出来的东西当然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掰,μV级电源有的是,问题是你找的人是做什么级别产品的。

侧重点不一样,他找的可能都是做大负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侧重点不一样,我在的公司专门做国外的开关电源,一般负载调整率在2%,3%左右就符合标准了。我们做电源的侧重点在传导,辐射和各种安规认证上,航模充电器大多数什么认证都不需要,当然可以把精力放在稳压上了。前不 ...

模型电源的要求低的多...... 甚至完全没有 Load regulation, Supply regulation, Ripple current, Noise density,Dynamic response 之类的指标,效率/发热也没要求,反正有风扇呼呼吹着。
唯一需要精度的是截止判别电压,这个精度可以靠简单的滤波+任何14bit 以上ADC轻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电源的要求低的多...... 甚至完全没有 Load regulation, Supply regulation, Ripple current, Noise density,Dynamic response 之类的指标,效率/发热也没要求,反正有风扇呼呼吹着。
唯一需要精度的是截止判 ...

按照你的说法,应该是很简单的了。可是为什么很多工程师,一和他谈到精度0。01V,就说做不到了呢?

还是我比较倒霉,遇见的都是水货

网友:
专业级的人不做这个,因为精度0.01V根本没太多意义

我把电池冲到4.21V。和4.20V真的很重要吗?LI电如果这么脆弱。那么在我国有多少商业的电子产品都将面名产品爆炸的危险?

这个精度实际是我们玩家强加定义的。一些高级的工程师他们根本不侧重在这个精度问题上

实际上说道恒流充电,我们现在能拿到几款是真正意义上的恒流?

至少我这么多充电器里面还没一款能在4V电压前一直保持超过2A恒流充电,截至电压又能准确的在4.2V的充电器。

所谓精度。应该是大电流恒流充电。截至电压又准。老是纠结这0.01V真没什么意义

网友:
专业级电源有的是,专业人员也有的是,只不过LZ没有接触到罢了。

我们日常用的电源,也就是民用级别的,设计者可以是专业的也可以是业余的。民用级电源也不需要到0.01V。

但是,工业级的电源也很多,这个我们就很少有机会能接触到。比如我前段时间买的HP电源(二手),精度可以到0.01V那是小case,还是全数控的,新的机器要买3800美元。问题是这些专业级机器和设计人员,我们有多少机会能接触到呢?

从这点看,我们都是井底之蛙~~~~

网友:
凑热闹!侧重点不同,要那么高精度纯属吹毛求疵,没有必要,想做这个精度肯定没问题,就怕价格你接收不了。
模友们自保的精度是没有经过检查的。。。。还不知道到底如何。。。。^_^纯属个人见解
我现在正在给我的LT4002充电板做保姆,单片机用MEGA64,使用外部基准电压源,内部AD,采样结果非常稳定,小数点后3位不飘!准吗?!^_^不准!因为我的AD输入范围是2.5V,我把单节电池电压/2送到AD采样,内部AD是10位的,就是每变化一位表示电压变化0.00244140625V,再乘以2就是0.0048828125。。。。。精度也就5mv

网友:
0.01,0.005的精度,都是骗外行的,很多不懂电池特性的人,互相攀比,我精度0.005,你多少?这样一来,总体精度要求就上去了,像楼上说的,这是用户强加的,以电池特性,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全国几十亿部手机,每个都能那么精吗?如果电池真那么脆弱,那应该每年都能听到不少电池爆炸的新闻。

我原来有个万能充,七块钱买的,截止电压达到4.35V,用了一年,电池鼓了,原来待机五天,现在待机三天,除去正常使用导致的容量下降,这误差达到了0.15V了,对电池的影响,并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

网友:
我的林克熳的杂牌充电器是经常充电时总有一片电芯停充,有时还好使,没办法我就用自制的电容式的恒流充电器单独充它,由于不带截止功能只好随时用万用表看着,一不注意就过充到了4.3几伏了,等电池凉下来后也在4.2八九伏左右。现在电池也没大碍,也没有胀气整体还很暴力。我自制的充电器是恒流600MA的电流。对电路布太懂,只是说自己的现象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C:
没必要做那么高的精度啊。

不是做不到,只是以这个价钱和销量,做不到0.01V而已,而且也没必要做到0.01V,没实际意义。

在不同温度下测试,截止电压的差别都大于0.01V了,温飘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做那么高的精度啊。

不是做不到,只是以这个价钱和销量,做不到0.01V而已,而且也没必要做到0.01V,没实际意义。

在不同温度下测试,截止电压的差别都大于0.01V了,温飘问题

m
没必要?现在哪个商家不是号称误差0。01V,大于0。01V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做那么高的精度啊。

不是做不到,只是以这个价钱和销量,做不到0.01V而已,而且也没必要做到0.01V,没实际意义。

在不同温度下测试,截止电压的差别都大于0.01V了,温飘问题

呵呵:loveliness:

网友:
原来这样啊!

网友:
概念啊   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m
没必要?现在哪个商家不是号称误差0。01V,大于0。01V的都不好意思拿出来卖

就像好多马达广告,都说自己暴力飞完后外壳冰凉,请问有谁用过?
多数电源都用TL431做电压基准吧,但从低温到高温段,TL431的稳定度都超过0.01V了,
实际生产的充电器,有那个是每一个产品都去校准过的?都能保证4.20+/-0.01V ?

一般人用的,只是3位半或4位半的万用表,
我的4位半万用表的说明书上写20v档测量误差是0.08% +8D,
那么4.2V电压测出来的数值误差为+/-0.01136V,都超过0.01V了,
充电器比万用表的精度高啊,起码要用6位半的万用表去测才对

网友:
楼主**病态过程了,小心最终想不开跳楼

网友:
一笑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