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翼龙飞高?

楼主(2009-09-01):
好像飞不高 飞不到云上面 也可能地上看不清楚 不过全油门爬升到一个高度就怎么都爬不上去了,那天风还很大

网友A:
你眼花了吧。但总得有个高度,要不飞到月球上就捡不回来。

网友B:
480有刷吧?要慢慢爬...微调升舵打一点,方向舵微调打一点,静静的等待...可以飞很高。拉筋斗前要俯冲,480有刷是个好东西。小的推重比可以锻炼对油门的控制能力。要是你用的是2408之类的铃铛还是这样的情况,那就不该了

网友C:
高了看的见吗?

网友D:
闲飞得不高可以买个宇宙飞船,那个东西飞得高。

网友E:
此用户禁止发言!(原因:看贴不回贴)

网友F:
难道是FPV,一般飞的话目视总能飞到快看不清

网友G:
应该3、4百米就完全看不见了。

网友H:
这个机器爬升还可以 全油门几十秒就不见了
当然风大可能慢点 或者升降舵没控制好

网友I:
找点上升气流。没动力也可以越升越高

网友J:
*** 作者被抓进监狱 内容自动屏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