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频率高频头用于同一个控的疑惑?等待解答

楼主(2009-09-01):
1。小弟心里一直有个疑问,按说不同频率的控发射信号的时候应该搭配不同的天线,比如说用软天线的时候就有35。40。72不同频率的软天线,但是用普通拉杆天线的时候我发现象TDF,ESKY,这类不可换高频头的遥控器的天线无论什么频率都是一样长度的,可以换高频头的也是一样,包括象FUTABA和JR,也没有看到普通拉杆天线有频率的区别,这到底对使用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2。一般来说72天线最短,35天线最长,如果35用短天线会造成距离缩短这个应该能理解,但是72用长天线的时候会是什么情况呢?
3。我还发现,虽然是一个厂家的控,天线长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TDF6通和89通的长度就不同,T4VF和FF9,10C的天线就不一样长,这个是为什么呢?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

我从来没观察过。

网友:
 楼主忘记了。天线是可伸缩的,长度是可调的,匹配是相对的

网友:
楼上的说到点子上了。不过大家 用的时候 好像都是一下子拉到最长用的。

网友:
好像高频头都底部加感的

楼主:
我只知道软天线加感,但是高频头加感就不了解了,似乎没有听说过要把天线拉到什么程度,一般都是拉到头啊

网友(2010-02-14):
控的天线长短好像和效果有点关系,控主要好像是工作在一定频率下,频率越高好像效果越好吧.

网友:
不同频率的高频头,其内部的加感补偿是不一样的。但是都是朝着他们自家控的标配天线的长度看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