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改中心架

楼主(2009-09-01):
不知道是用法不当还是黄铜销太软,使用一次中心架后,发现黄铜定位支架磨损厉害,参考木工车床的中心架,给黄铜支架镶上轴承,看图,轴承厚度2mm,内径3mm

网友:
好像轴承精度不如黄铜直接压的高

楼主:
原理上讲只要3个面抵住工件,起到中心定位作用,和材料应该没直接关系,用铜最大可能是不损伤已加工工件的表面,试试把,铜的磨损实在太快了

网友:
这个注意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上讲只要3个面抵住工件,起到中心定位作用,和材料应该没直接关系,用铜最大可能是不损伤已加工工件的表面,试试把,铜的磨损实在太快了

使用中心架的时候,转速不要太高,注意加油润滑。

网友A:
主意不错,且图片也很精典,赏心悦目,好作品,
楼主,能提供轴承的型号吗?也想照章办理,只是这么小的轴承,不知型号,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意不错,且图片也很精典,赏心悦目,好作品,
楼主,能提供轴承的型号吗?也想照章办理,只是这么小的轴承,不知型号,不好买.
你好,型号轴承上看不出来,我把尺寸告诉你,外经是7mm,内径是3mm,厚度是2mm。我也是不知道型号去买轴承这报尺寸配的。

网友:
是个好办法

网友:
感觉上换用滚柱型的轴承应该比用滚珠型的精度和耐用性都要高点。

网友:
螺栓太长了。。。

网友:
自废武功

网友:
轴承是有公差的,要改也别用黄铜顶架改

网友B:
轴承外圈太硬了

不会损伤工件吧,
怎么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网友:
完了,等后悔吧,用不了几次一定报废

网友:
知道尺寸也好,只好跟商家报外形尺寸了

网友:
明显是使用用不当造成的磨损,

楼主:
经使用还不错,代用的螺丝长了,下一步再找合适的螺丝换了

网友:
好.经久耐用.

网友(2009-12-28):
好办法!
请问楼主:图中A和B的尺寸是多少?
如果用大一点的轴承,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C:
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轴承没有必要买,旧硬盘里有,每个盘至少有4个,主轴上有两个,磁头支架上有两个

网友:
我现在还没用上中心架,如果用上的时候也会这么办,早就打好这个主意啦,手上有一堆的旧硬盘

网友:
俺这直接上的硬质合金,挑长丝杆,10个来回一跑铜就没了,轴承不能用来挑丝杆,还是合金好,基本不见磨损,搞一次,用一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主意不错,轴承没有必要买,旧硬盘里有,每个盘至少有4个,主轴上有两个,磁头支架上有两个

老大!
我立马就拆了一个旧硬盘
昨就愣是找不到这么好玩的轴承呢?

网友:
用合金自己做的代替黄铜?

网友:
聪明人啊  专业的工业数控有这样的设计 不过人家用的是滚针滚轮轴承 那个负荷大 零件在用轴承顶的地方先精车一刀  如果车的另件加工时间长 精度能超过铜块直接顶 毕竟那个磨损小多了  用合金的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损伤工件吧,
怎么有点画蛇添足的感觉

只会提高 会压光的象镜面  前提要精车一刀外圆

网友:
《车工实践》第99 页 上海第一毛麻纺织厂 1971年出版。

网友:
硬盘的轴承精度高,可以用,其他的轴承不合适,另外只是最后精车用,必须表面有足够低的粗糙度后才能用,否则效果不好,用硬质合金也不错,不过要仔细研磨摩擦面。

网友(2010-05-05):
嗯,现在想想出新点子已经不太容易了

网友:
我赞成用硬质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