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摆尾求助!!

楼主(2009-09-01):
亮黑600NSP全升级
十字盘舵机:BLS451*3
油门舵机:9252
陀螺仪:GY611+BLS251
遥控:2.4G 12Z
接收:6014HS
GY611设定:
GDir:NOR
G:2A100%
ACGA:***%
ACDB:***%
D1IB:0%
D1IA:0%
DIDB:0%
DIDA:0%
TRK:+0%
MODE:AVC
FMOD:3D
AVS:100%
TMT A:88%
TMT B:120%
12Z油门设定如图:

螺距曲线设定如图:

陀螺仪设定如图:

定速设定如图:

整台飞机的主轴轴承座安装的很顺,大浆已经平衡,尾管可见长度549mm 传动轴轴承安装在30CM处 胶圈换成灰色。感度从28-36 定速从78%-82%试过,但在悬停中(螺距+5)尾巴轻微的左右摆动(较慢),百思不得其解望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
如果排除软件,排除浆,我认为有可能是尾奖夹中联螺丝松了,或者是尾推不顺滑,尾舵机孔位和行程不匹配

网友:
我的600NSP也是有摆尾现象,尾浆夹我是换成金属的了,有点虚位。
我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陀螺仪我用的也是611,我们一起玩的一个朋友他的600用的是401。
尾浆夹没换,用的是朔料,就没有这个摆尾现象出现。

楼主:
准备换浆,换成塑料浆夹在把浆换成FK的在试试!!

网友A:
问题我知道出在哪里,不过在这里不方便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我知道出在哪里,不过在这里不方便讲

请PM给我!!谢谢!!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

麻烦直接公开,论譠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网友B:
是不是不停的左右摆动,频率很稳定很平凡(一秒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停的左右摆动,频率很稳定很平凡(一秒一次?)?

是的,今天换成塑料浆夹及FK碳浆问题依然存在,郁闷死了!!准备换成GY520+BLS251实在不行就换成皮带传动在试!!

网友:
左右摆尾一般情况下调整大桨转速和陀螺仪的感度,配合好即可解决。

网友:
LZ 的桨确定做好平衡了吗?
如果做完静态平衡以后, 两片桨的重量不同,记得重量是加在中心点上的.

可以拿到模型店花点钱调一下

网友C:
700也是

我的700也是这样 尾巴有点摆动。。。610*4  611+9256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今天换成塑料浆夹及FK碳浆问题依然存在,郁闷死了!!准备换成GY520+BLS251实在不行就换成皮带传动在试!!

可以试试如果提高主旋翼转速是否有改善--降低中立点的螺距and/or提高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700也是这样 尾巴有点摆动。。。610*4  611+9256

700不抖

网友:
我的611感度直接设置75%的,哈

楼主:
我的控是12Z昨天换成FK的彩浆,一样的摆尾GY611设置TMT A:90% TMT B:90%

网友:
控上感度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12Z昨天换成FK的彩浆,一样的摆尾GY611设置TMT A:90% TMT B:9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控是12Z昨天换成FK的彩浆,一样的摆尾GY611设置TMT A:90% TMT B:90%

这个设置只是左右行程呀,和摆位没关系吧。

楼主:
还是不行,已经换了尾轴,传动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