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起降机型~大马桶盖~

楼主(2009-09-01):
EPP和KT板做的~第一次用EPP材料~真是软~加强都好费事~不带电池280g~
看图~

网友:
后面那个自制的充电器蛮不错的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电机电池和桨!很感兴趣!请指教

网友:
我设计了一款垂直起降的只是还没找到合适的反桨

网友:
那个充电器怎么和yhybear的很像啊

网友:
舵面太大了吧,会不会很难控制啊

网友:
有飞行录像么?

网友:
很简单,看来可以哦

楼主:
 我用的2212 KV1400 9060浆~就相当于吊机起降~需要会吊KT机才能飞这个~因为翼载荷过小,所以特别不抗风~一定要在无风天或室内飞~我去海边的飞场试飞过一次,垂直起飞成功~但是因为舵面太大或别的原因有一个副翼舵机失灵了,在天上乱串,然后迫降了~没啥损伤~下来后发现舵机又都是好的~后来又试了两把都因为风太大垂直起飞后仰角过大来不及调整而吹翻了~但是感觉无风天飞应该是很飘逸休闲的~
这个的制作很简单~最好用KT板做~那么四根垂起的碳纤支撑杆会比较好固定~EPP实在是太软了~
那个充电器就是刘乐他爸(yhybear)的杰作!

网友:
拿來休閒一下,挺有趣!

网友:
正反桨

引用 网友A:

正反桨,如1060x3等在东莞谢岗GWS有供!

网友:
手工真好!祝爽飞!

网友:
这机机我做了飞过 很好飞 垂尾可以做成死的 垂尾降落时 靠地面的一边容易被地面刮断

网友:
这不非逼我学吊机嘛。

网友:
有创意,手工也不错!

网友:
飞得如何?

网友:
飞行如何?有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