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飞,是否需要换13T齿轮?

楼主(2009-09-01):
听说要倒飞需要更快的转速才能翻过来,我现在的齿轮是12T的,需要换成13T齿轮吗?

还有,想倒飞的话,用普通130元那种2200mah 11.1V电池,行不行?是否需要买暴力飞行的电池才可以?那种电池淘宝上至少150元。

网友A:
你看看你自己是什么电机啊,电池是要好一些的,开3D时候爽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你自己是什么电机啊,电池是要好一些的,开3D时候爽啊

68元买的电机(3500KV)的算好电机吗?

网友:
这个要13T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元买的电机(3500KV)的算好电机吗?

68元的电机只能算很一般的啦

网友(2010-08-21):
20C的足够翻了。。自选翻都行

楼主:
后来发现,
原来,11T齿轮都能翻。
原来,15C电池都能翻。
原来,很多不能翻的理由都是新手给自己设的坎而已。

网友C: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另外14T也不一定就比11T暴力,11T只是极速要低一点,扭力反而更大。就跟汽车一样,4档未必就比1档快,要看时候
动力好一点肯定比垃圾动力要好翻,这是肯定的。高转速,翻得快,大动力,不掉转。换成垃圾动力,老鸟都可能炸机

网友:
先看你的马达功率,再配合最好T数的齿轮,达到最佳稳定输出。。暴力飞选马达转子是2218以上的扭力大不掉转,毫电也上去了。。。

网友D:
能正飞,必然能倒飞,难道倒飞的时候直升机的重量会增加吗?

手法和螺距的掌控问题而已,当然正常的调机也是必须的

网友:
顶千红 不敢翻就说电池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另外14T也不一定就比11T暴力,11T只是极速要低一点,扭力反而更大。就跟汽车一样,4档未必就比1档快,要看时候
动力好一点肯定比垃圾动力要好翻,这是肯定的。高转速,翻得快,大动力,不掉转。 ...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耶,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3D时上高T齿可以提高大桨转速,大桨转速高了可储备更多的动能,在做短时间大螺距动作时可提供额外的动力,JJ会更暴力。对新手来说,因JJ更暴力更灵活了,救机时可明显提高成功率,当然,炸机倾向也相应升高了~

网友:
千红正解啊!
倒飞悬停和正飞悬停要求是一样的···只有螺距不同
除非你要做别的动作,那就可能需要额外的动力了

网友:
手法正的很重要,手法好的,就算飞机动力再弱,也能翻过来而且尾巴不歪,手法不好,动力比较爆,也能翻歪。当然极端暴力的灰机,手法再烂也没关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正飞,必然能倒飞,难道倒飞的时候直升机的重量会增加吗?

手法和螺距的掌控问题而已,当然正常的调机也是必须的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