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port正螺距过小的问题

楼主(2009-09-01):
今天装好sport。调机时发现,机子的最大正攻角只有5-6度,而负的有16度左右。

图上向位器与中联之间已经快顶上了。而此时攻角也就5-6度。好像唯一的办法就是调节C连杆了?是不是啊?

网友:
你的斜盘初始位置不对啊,应该在主轴中间才是,你可能偏上了些,所以正螺距不够,想调整有很多方法的,可以先看看控上的螺距初始是多少,一般初始调到40%-50%之间,还可以调整3各舵机的拉杆长度来控制斜盘的初始位置,这也是我最近自己调机总结出来的经验,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估计是你的连杆长度问题啊

网友:
是否将主轴装反了?

楼主:
控里面swash afr选项里的 pitch 我都放到60%了。要是放40-50的话,最大功角只有4度了。我觉得好像和十字盘的初始位置没有关系吧。不装舵机臂,用手掰动桨叶,最大也就才6度啊

网友:
调连杆的长度就OK,,,加长一点点。。

网友:
主轴装反了

网友:
你要用游标卡尺按说明书上装连杆的长度才行

网友A:
图上向位器与中联之间已经快顶上了。而此时攻角也就5-6度。好像唯一的办法就是调节C连杆了?是不是啊?
是的你把连杆长度搞错了,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上向位器与中联之间已经快顶上了。而此时攻角也就5-6度。好像唯一的办法就是调节C连杆了?是不是啊?
是的你把连杆长度搞错了,看一下说明书

我最开始就是按照说明书上给的长度,C连杆41.5mm来量的。但是发现这个长度就是不对。后来把长度加长很多才行的

网友(2009-10-01):
确实是这样,我的SPORT开始也按41。5长来做,上螺距就和你一样情况。需要调长不少才行。建议把斜盘调到最高然后下移0。5MM,调整2个螺距杆长度使2个桨的螺距都在11左右,把油门推到最小,这时螺距应该再-11或更小些,就OK了。

网友:
伸长最长的2根拉杆长度

网友:
你什么都先别着急整,先把Swash调整到平时惯用的数值,比如60%,-50%,-50%,等,然后看一下最低最高个多少螺距,如果不达标;拆除斜盘舵机臂,滑到底看螺距多少,滑到最高再测量以下,如果不满足要求,再开始调节连杆长度。